将50HZ改为60HZ能提高负载能力吗?

楼主(2002-07-11):
将50HZ改为60HZ能提高负载能力吗? 我们这用的是富士5000G11S型变频器,因为最高频率设为50HZ,上限频率也设为50,所以最高只能运行在50HZ下,因为达不到工艺要求,我们为了提高负载能力,将以上两个参数都改为60HZ了,不知这种做法对吗?如果不对,我们该怎样做,才能提高电机的负载能力呢?

网友A(2001-08-01):
可以,但这时电动机将运行在恒功率区.

网友B:
不可以! 负载能力取决于电动机转矩,转矩由变频器输出电流提供。 50Hz以上电机的负载能力将下降! 要提高电机负载能力,建议: 1)降低载波频率;2)运行频率调整到45Hz左右能稍许提高一点。

网友A:
你试过?请问哪家的变频器可以通过调整载波频率,调整负载能力? 我可知道调整载波频率只是为了降低噪音和机械振动的,别无他用。 另外,请问45Hz时的转矩大还是50Hz时的转矩大? 再者,“转矩由变频器输出电流提供”一话,可是个概念上的错误!“50Hz以上电机的负载能力将下降”一句太肯定了吧,实际上是有条件的。建议实际试试再说。

网友C:
降低载波频率将有可能提高变频器的容量,可以试一试!

网友D:
不知你的变频器用在何种场合:1 若用在风机和泵类则可以试一试,但变频器必须降额使用,除非该电机没有满载.2 若用用在传动场合,一般都不行,变频器必须选大一级,建议测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A:
调节载波频率能提高变频器容量可是个误区啊!

网友:
由于标准PWM波形在高频段(45HZ—50HZ)只有86.7%的满力矩,当然富士肯定也用了其他的方法来补偿,但有力矩损失是肯定的。这应该就是mxd513所说的(运行频率调整到45Hz左右能稍许提高一点)的原因。 从50HZ提升到60HZ,是恒功率运行。此时电机转速升高而功率不变,所以实际上电机的力矩反而下降了,理论上说应该是带载能力反而下降了。 所有的变频器在高于其规定的载频指标时其容量都会下降,主要是高的载频意味着IGBT的高开关频率,所以其损耗也大。但所有变频器出厂设置的载频是不会有任何容量损失的。所以在50HZ的情况下降低载频应该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如果是标配选型的话,我看估计是变频器选小了,应选用大一档的富士变频器。欧美的变频器一般只要标配选型就可以了,日本大部分的变频器一般要选大一档的。

网友A:
ly的下面的一段话概念上是不准确的   “由于标准PWM波形在高频段(45HZ—50HZ)只有86.7%的满力矩,当然富士肯定也用了其他的方法来补偿,但有力矩损失是肯定的。这应该就是mxd513所说的(运行频率调整到45Hz左右能稍许提高一点)的原因。”不是“标准PWM波形”而应是“PWM调制”,后半句应是说的“PWM载波”,两者是两个概念两回事,扯到一起说提高力矩或容量的话,自然概念上就不请了。再说,如果哪种变频器在额定范围的恒功率段有力矩下降到额定值以下的现象,那是质量不合格。与我们讨论的问题不相干。

网友E(2001-09-01):
改变载波频率当然可以提高带载能力,我不知道其他变频器可不可以,反正安圣(华为)变频器是完全可以的。上面的PWGEA同志,你知道吗?!

网友A:
光说不行,把依据拿出来作证!

网友A:
再缀上几句:华为变频器也没像大松电气哪样说,我也不相信大松电气真的实践过,我所说的可是有依据的并实践过的,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论理论!

网友F:
改变载波频率可以提高低频的带载能力,这点不用怀疑.但是50/60HZ,与负载能力不是一个概念.在电机的基本频率以下,理论上是恒转矩区,基频以上,是恒功率区.想象看,恒功率区,速度快了,那转矩肯定是下降的.

网友A:
不对啦,那是说的劣质产品的性能.

网友G:
安川肯定可以,有过类似实验。

网友A:
是实验!可不是实际啊?建议找出说明书将载波频率的概念搞清楚.

网友:
VCPLUS是对的,力矩与电压成正比,与频率成反比。基频以下转矩恒定,以上功率恒定。试想380除50大还是除60大? 总之,换大变频器吧! 买变频找我(郑州康创)0371-3836953 3510289

网友A:
要知道载波频率和运行频率是两回事两个概念,混淆起来谈论一个问题,能对吗?你用这种概念去推销、去卖变频器,让人家无缘无故换大变频器,白花钱,不解决问题,明白人是不会买账的,糊涂人到后来会找你退货的.

网友F:
这里有人混淆了载频和运行频率的概念吗?不至于吧. 低频下降低载频提高转矩是因为可以降低死区的影响.任何变频器无论如何补偿都不能完全避免死区的影响.降低载频,每个波形中包含的开关次数 减少,死区的影响相对就小了.这和变频器好坏等都没有关系.是原理决定的.当然变频器软硬件做的好,死区补偿做的好,可以减少死区的影响.但是这与降低载频并不是对立的.而且,这仅仅对低频有效.

网友A:
说来了半天也没把载波频率是怎么回事讲清楚.看来还不仅仅是概念混淆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特种电机,可以一试!如是标准工频电机,只会使启动转矩和过载能力降低。

网友H(2001-10-02):
不能 到一定是变为恒功率 我可以给你提供变频器专用仪表,数字显示,外形美观,可以显示电流、转矩、转速等。 潍坊华彤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0536-6063021 13070766669

网友A:
推销?请你到供求栏去,不要在这里乱吆喝!

网友I:
我赞同vcplus的观点:在电机的基本频率50hZ以下,理论上是恒转矩区,基频以上,是恒功率区. 基频以上,提高频率时,速度意味的要增加,转矩当然就下降,如果此时转矩不足以驱动负载,就会出现如电机堵转现象,很可能会因电流过大而烧毁电机.所以说换大一级的变频器和电机才是提高负载的最好办法.

网友J(2001-12-24):
必须同时考虑变频器的容量和电机是否是变频电机。若使用一般的工频电机,则将电机的工作频率由50升高到60,会缩短电机的使用寿命。注:变频器的容量必须能符合要求。

网友K:
降低载波是可以提高带载能力的。我们已经实践成功了!!而且效果很好,我推荐大家试一试。至于其中的原理还是请上面的pwgea同志回家好好想想吧,以后不要妄下结论哦。

网友L:
大家的上述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有道理。在此我也说两句。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抓住实质。 关键是电机要与变频器和负载匹配。 电机的基本频率要是60HZ,问题就解决了(对恒转矩负载) 若是凤机、水泵等负载,千万小心。

网友B:
好久没有来,发现大家讨论得很辛苦!看了以后有一种鼓掌的时候左手没有碰到右手的感觉……?STAR提醒我们要抓住问题的实质,让我们再仔细看看ZLM1258的提问吧。根据问题我基于的假设是:1)国产电机额定50Hz;2)电机机械的配合设计是合理的,即电机的负载能力是足够的,否则装个1MW的变频器也带不动负载;3)负载能力不足的只能是变频器!表现的现象应该是变频器过载或过热跳闸。请问ZLM1258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讨论问题的焦点应定位在变频器的负载能力上来。 首先,输出频率提升到60Hz由于进入恒功率段运行负载转矩下降,已共识。二,适当降低载波频率可减少变频器开关损耗,或许可以避免过热跳闸。三,略降低2-5Hz运行频率(如果是风机泵类负载的话)可降低实际负载,而避免过流跳闸。

网友M:
zlm1258 不知具体的工艺要求是什么?转速?带载能力?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F:
到底是低频带负载能力不足还是高频?如果高频的时候也带不动,没招,换电机和变频器.大部分品牌变频器高频下(这里的高频指接近额定频率)驱动负载能力区别不是很大.如果是低频,则考虑变频器的低速情况下转矩特性,是否具有0速或者极低速度下的优异转矩特性.不同品牌之间这个指标差距很大.

网友N:
不行的!不可能的!你还是去买大一点的把!

网友O:
你好,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为世界著名的半导体逆变元件系列产品如交流变频器,不间断电源,半导体功率元件跨国集团生产企业,在日本及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自己独立的生产制造基地和研究开发中心.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为日本三垦电气株式会社,香港三垦力达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之生产制造基地.生产SANKEN 各系列变频器.北京分公司于2001年八月成立,为三垦变频器在中国北方区域(东北,华北,西北,华中)的业务全权处理及代理统一协调机构(属下代理有北京大恒,中科中自,天津思锐,沈阳新康创,长春中屋,济南天高),同时亦是北方最大的库存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本着服务客户,用户至上之原则希望能为你提供优质的服务.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现将我们的产品资料及价格 寄给你收,如有不明之处请与我联系,我们将竭诚为你服务。方便的话请介绍一下贵中心的业务内容及范围。 我们可提供的产品及服务有: 1. IHF,IPF,SHF,SPF系列变频器; 2. IWS恒压给水控制基板; 3. CPS 恒压供水控制器; 4. 操作面板延长线; 5. DBU制动单元及制动电阻; 6. 三垦变频维修与配件供应. 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胡波 地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27号中关村大厦1508室 电话: 010-82856150 82856053 82856063 82856073 传真: 010-82856350 邮编:100080 手机: 13910782518 E-mail:hubo6059@sina.com 汇款资料: 名称:三垦力达电气(江阴)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开户行:交行海淀支行 银行帐号:5762014009882 . 订货时,请将汇款单及您公司收货信息(公司名称、地址、邮编、收货人、联系电话)及开票信息一并传到我公司,谢谢。 三垦变频12月1日价格 型号 价格 H最低价 成交价 型号 价格 P最低价 成交价 IHF-1.5K 4,150 3,113 - - - IHF-2.2K 4,510 3,383 - - - IHF-4.0K 5,390 4,043 - - - IHF-5.5K 6,400 4,800 - - - IHF-7.5K 7,380 5,535 IPF-7.5K 6,140 4, 600 IHF-11K 10,830 8,123 IPF-11K 7,380 5, 530 IHF-15K 12,680 9,510 IPF-15K 10,560 7, 920 IHF-18.5K 15,080 11,310 IPF-18.5K 12,700 9, 520 IHF-22K 17,000 12,750 IPF-22K 14,430 10, 820 IHF-30K 20,820 15,610 IPF-30K 18,815 13, 610 IHF-37K 26,470 19,853 IPF-37K 19,580 14, 680 IHF-45K 32,340 24,255 IPF-45K 24,200 18,150 IHF-55K 39,070 29,303 IPF-55K 28,720 21,540 IHF-75K 57,300 42,980 IPF-75K 39,400 29, 550 IHF-90K 65,200 48,900 IPF-90K 55,700 41, 780 IHF-110K 75,300 56,480 IPF-110K 63,300 47, 480 IHF-132K 88,400 66,300 IPF-132K 73,200 54, 900 IHF-160K 106,400 79,800 IPF-160K 85,800 64, 350 IHF-200K - IPF-200K 98,100 73, 580 IHF-220K - IPF-220K 117,800 88, 350 IHF-250K 159,000 119,260 IPF-280K - - - IPF-315K 154,400 115,800

网友P(2002-07-02):
原来pwgea就是斑竹啊. 不好理解,教授怎么会连载波频率与死区补偿的关系都不清楚啊. "pwgea@public.qd.sd.cn"

网友Q:
如果风机水泵型,只能换高一档,恒转矩的试试各位的也许有效; 但换大一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网友R:
载波频率对负载能力影响太小,要提高负载,还要问变频器剩下多少力气!看看电流就知道!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020-81566269)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网友S:
电机的负载能力是怎么也不可能提高了,只有去找电机厂了. 降低载波频率而能提高变频器的负载能力,那只是销售们的话,如果你做工程相信他们的话,你麻烦大了.

网友D:
vcplus说的对,这里和三相电机的磁通饱和度有关。频率上去了,电压380V,磁通过饱和,电流会下降,功率不变。但力矩会随输处电流下降而下降。请pwgea补一下电机学的课程。 为什么有的负载,提高60HZ工作效率上去了?只有在电机功率有富裕时可以试一下。

网友F:
to zz: 您的说法恐怕不对哦.如果频率上去了(60hz),电压仍旧保持在380v,这时候磁通可不是过饱和,而是处于欠励弱磁状态,这时候电机的出力是下降的.

网友F:
实在忍不住,要来罗嗦几句. 有标号的是pwgea的说法: 1)"可以,但这时电动机将运行在恒功率区." 可以?为何可以,请说出根据;恒功率区没错,既然是恒功率区,速度上去了,转矩能不下降? 搞不懂这样的因果关系怎么推导出来的.请解释. 2)"请问哪家的变频器可以通过调整载波频率,调整负载能力?" 这里要说明的是提高低频的性能.高频段没有什么影响. 功率器件有死区对吗? 好,死区怎么办?补偿啊 ,补偿能完全消除吗?不能.那么,降低载频是不是可以减少死区的数量呢?假设100hz的时候包含 10000个死区数量,那么1hz就要增加100倍,死区的影响就会增加.任何一种补偿技术等只能改善低频特性而不完全克服.但是假设把10k的载频 降低到1k,那么同样的频率下死区的数量会减少10倍,这对提高变频器的低频性能是有帮助的.当然有一些变频器,特别是矢量控制或者dtc的变频器,低频性能很好了,但是不能说死区就没有影响.同样的情况下,载频低低频特性能够更好一些,对于v/f控制的变频器,降低载频对提高启动能力 是很有效的.在相同工况下我们测试了很多品牌的变频器情况都是这样. 高性能矢量/dtc变频器本身算法以保证很好的低频性能,另外这些厂家的死区补偿技术(做好比较难的)也比较好,一般就不需要通过这种方法来提高低频性能. 3)"另外,请问45Hz时的转矩大还是50Hz时的转矩大?" 好的变频器5//15/25/3545/50转矩应该一样大.为什么50hz的转矩要比45hz大?否则要调速比的定义干什么? 调速比假设定义为1:1000,那么说明这种变频器0.05hz的特性和50hz是一样的!恒转矩区,真的不能理解这样说法. 即使50hz比45hz转矩大,就能够得出60hz比50hz的转矩大吗?很奇怪哦. 50hz 是一个转折点啊,过了它就是弱磁区了.难道60hz时候电压能够 提升到380*60/50=456v? 否则v/f如何等于恒定?既然不恒定,磁通改变了,还能恒转矩? 4)如果哪种变频器在额定范围的恒功率段有力矩下降到额定值以下的现象,那是质量不合格。 任何的变频器在恒功率段转矩都要下降到额定值以下,并且是成反比的. 否则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假如7.5kw变频器(电机),在60hz(额定恒功率段)转矩也能到达额定值,那么是否就得出Me*60/50=1.2*7.5kw? 这是什么结论? 还有,pwgea真的是王老师吗?但愿不是.我不相信.

网友D:
我说的高于工频应是弱磁,更正!!! ‘

网友T:
他们说高于工频可以提高负载能力有依据肯定是电机没满载运行, 还存在裕量,这根本不是一个概念,高于工频根本不可能提高负载能力!

网友G(2007-05-19):
支持MXD513观点
有个相似的话题:当一个风机泵类负载在50Hz(电机额定频率=50)时正好使电机处于额定电流时,若改用同功率极数相同的60Hz(电机额定频率=60)电机是否可行(假设工况除转速外都不变),不行的话,电机功率是否要增加,增加为多少合适?

网友U(2010-07-26):
220V50Hz改220V60Hz功率600W的用那一种变频器比较合适?那里有卖?

网友V:
国产的电机不行, 提高频率是没力的,

网友W(2012-05-04):
工业设备电路板维修、工控电路板维修、机床电路板维修、触摸屏电路板维修、伺服驱动器电路板维修、变频器电路板维修、电源电路板维修
不分行业、无需图纸、修好付款
我公司是华东地区最早从事电路板故障维修的高科技企业
电话  021-62842272   13024178619
http://www.caiyadianzi.com
上海彩亚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网友X:
由于功率一定的时候,转矩和转速成反比,。

而提高了频率,有N=60f/p,说明转速会提高,转速提高则转矩会降低,

所以,转矩是降低的

网友Y:
我  记得  一句话是,低频高功率

网友Z(2012-06-25):
不能的··

因为我原来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后面把变频器加大功率后现在用的效果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