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善电机反复制动中发热问题

楼主(2002-12-05):
大家好!   我本人使用自制的变频电路驱动一台370w的三相异步电机,电机拖动一惯性转矩较大的飞轮。使用中需要频繁的进行快速制动,结果导致电机发热十分严重。(驱动波形尚好,因为长时间匀速运转时电机及变频电路发热均有限),看了书上有关制动状态下再生能量的介绍,希望能够尽可能使再生能量反馈回变频电路而不是消耗在电机的铜耗铁耗里。这样可以利用制动电阻将变频电路里升高的电压释放掉。但是不知道该怎样制定变频电路的减速度,使再生能量最大限度的反馈回电路而不是消耗在电机里面。希望各位高手予以指点! 谢谢。

网友A:
通过直流母排过电压,使开关管导通后并上制动电阻。开关管的选择是关键

楼主:
你好,你说的我完全同意,但我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在线路上。我想知道在制动过程中如何制定变频输出波形频率的减速度,能够使转动动能最大限度回馈到直流端,我可以拿制动电阻消耗掉,这样我可以可以减小电机发热

网友B:
你好,我自己也在做一个变频电路,能否指点一下做这样一个电路应该如何设计,应该注意问题?很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E-mail:luky0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