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044变频器一怪故障维修

楼主(2005-12-14):
此机很怪很怪,一上电他有显示,能运行,一切正常,然后马上断电 再上电无显示继电器不吸合,等一会大概5分钟以上再上电又有显示,再断电又无显示,等久点上电又可以!!
测量母线560V正常,,,请各位高工指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三菱A044有这个型号吗

楼主:
有呀,三菱A024和A044都有.
我的机型具体型号是FR-A044-1.5K     1.5KW

楼主:
型号可能是有些老了...
实在不知怎么弄了,,请高手指教是那里问题...谢谢..

网友B:
主板性能不好了。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C:
    对付老机器(5年左右)出现以上问题,最直接的办法是把电路板是所有小电容全部更新,大电容要查其容量来决定十分需要更换....更换后会焕然一新...

楼主:
后来我测了下,无显示时 所有开关电源直流电压都为0V,母线有550V左右...

网友D:
我公司专门经销和维修各类品牌变频器及其配件,如有问题,可与我们进行联系。
联系电话:021-52048008
手机:13391394901
联系人:王先生

网友E:
楼上的朋友,不要乱发

网友F:
启动电阻阻值是否变大?或更换51996。

楼主:
我刚测了下,启动电阻有37欧,标称是35欧.
今天上午试 好像总都没显示了,继电器不吸合...
请问李老师是什么问题...

网友F:
贴片电阻“203”及“183”是否正常?

楼主:
测了贴片203及183分别是23K及18K,都正常..

楼主:
李老帅,51996也换了,还是没显示...

网友G:
是不是充电电阻有问题啊

网友F:
还有变压器。

网友H: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故障。是不是一体化的模块啊。

楼主:
是一体化模块,充电电阻没问题,变压器拆下来测了绕组没有开路短路呀,还有51996边上的全部贴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但只要他一开到有显示,,,不要继电就一直能工作....一但继电又好难弄到有显示....

网友G:
俺晕,呵呵,这个难办了,不过有些元件拆下来单独测量看着是没有事的,但是一旦上电后就有可能出问题,是因为有些元件老化的原因,你再仔细查查,

网友I:
查查开关电源上的电容,因为是老机器了,年代比较长了,电容量很可能变化了。

网友J(2009-04-08):
三菱A044变频器一上电就显示OF 故障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告诉我好吗 谢谢

网友K:
机器老化,查电源,还有跟控制板连接的排线。连接不好照样继电器不吸合。继电器不吸合当然就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