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anfoss VLT5032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9-18):
我这里有一台Danfoss VLT5032,面板报alert8错,说明书上说次代码表示中间电路DC欠压,查整流桥没坏,滤波也基本正常,请教各位大虾有何高见,不胜感激!

网友A:
检查DC电压的检测部分!

楼主:
我试试看,多谢指教

网友B:
charcky: 请问:你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B:
预充电回路及DC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2007-09-20):
联系人: 薛 晨
电  话:010-81817979
手  机:13801020197
 Q   Q: 58409206
传  真:88096262
E-mail:xc_com@163.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49号希格玛A座105室
邮  编:100080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很高兴能通过业内朋友的推荐介绍知道您,进而认识您!为了让您对本公司的产品有个大致的了解,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我司产品综述,敬请参阅,并希望能在此基础之上与您进行真诚友好的合作,为贵司的长足发展尽以绵绵之力!
我公司是A-B公司、丹佛斯公司的指定代理商,主要代理销售四大品牌产品(美国A-B、丹佛斯、施耐德、ABB)
◆美国A-B(Allen-Bradley、Rockwell-Automation):
 1.SMC系列智能 软启动器(150-B、150-F)(200—600V、0—1000A)。
 2.PLC-5、SLC500(1746)、ControlLogix5550(1756)等系列可编程。
 3.变频器:1336F PLUS II、PF40、PF400、PF700系列。
 4.按钮、指示灯、空开、热继、接触器、断路器和控制继电器等低压产品。
◆ ABB:
1. AC31、51系列可编程; ABB电机。
2. ACS150、350、510、550、800系列变频器。
3. AServer系列智能控制器、ABB软启动器。
4.空开、热继、接触器、断路器、控制继电器和按钮、指示灯等低压产品。

◆ 法国施耐德 Schneider:
1.Micro、Twido、 Premium(TSXP57)、Momentum和Quantun(140)等系列PLC。
2.ATV系列变频器(ATV11,ATV21、ATV31, ATV61,ATV71,ATV78)、LH4。
3.ATS系列软启动器,ATS01,ATS48。
4.按钮、指示灯(XB2、XB4系列)、空开(GV2)、热继(LR2)、接触器(LC1)、断路器(C32、C65)和控制继电器(CA2)等TE低压产品。
5.NS、NSC、NSD、MT、MW 塑壳断路器。

◆ 丹麦 Danfoss:
VLT2800系列:经济型(0.37—18.5KW),适合用于小型电机和包装打包机械。
VLT2900系列:经济型(0.37—11KW),适合用于纺织机械和包装打包机械。
VLT5000系列:通用型(0.75—400KW),适合用于各种场合。
VLT6000系列:专用型(1.1—500KW),楼宇控制、暖通控制专属变频器系列。
VLT7000系列:专用型 (2.2—55KW),恒压供水专属变频器系列。
MCD3000系列软起动器(7.5KW—800KW),轻松实现全方位的电机启动保护。

◆ 同时经销:西门子、三菱、富士、欧姆龙、和泉等品牌自动化产品。

◆同时承接配套风机、水泵变频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