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台达变频器电流传感器

楼主(2009-05-12):
哪里能买到台达VFD300B43A变频器所用电流传感器?

联系陈生13632935417

网友A:
台达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很容易坏的,建议要是小机器就不要电流检测了,我一般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呵呵,1楼的将"保安"炒鱿鱼了.

楼下有何高见,接着继续....................

网友C:
一楼的那样很危险的啊 ,去掉也可以啊 ,但是主要看用在什么设备上啊 ,比如风机型就可以去掉啊,我试过啦啊 。没有问题啊

网友D(2009-06-29):
我也是这样做的。这器件故障率太高。上回一个配件就要了我三百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