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TD2000工作1-2小时后停机显示E003或E019

楼主(2009-02-17):
艾默生TD2000工作1-2小时后停机显示E003或E019,如显示E003,过几分钟又可开机,显示E019停机时间还要长一点才能重新工作.查手册说是:"变频器恒速运行过电流"或"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有高手能提供维修思路?

网友A:
应该是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电流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的机器?

网友C:
你先确保你的电机是不是有过流,然后在把霍尔接线拔插一下!

以往遇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或者是霍尔元件的事情!

你先把线重新搞一次看看来!

网友:
是的,二条排线我已清理后重装,故障依旧.本机是7.5KW-11KW.霍尔传感器是HLB-50AP.

网友C:
你用了几年了!

没有申请联包!

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以前遇到过!

网友B:
TD2000还谈什么联保。兄弟你还是把霍尔换了试试。。有可能霍尔因为温度的升高而发生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