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LGiG5系列4千瓦变频器,报警H/W 控制电路故障

楼主(2012-03-01):
那位朋友知道LGiG5系列4千瓦变频器,报警H/W 控制电路故障,如何处理 ?

网友A:
欢迎“小平”同志加入。待高手解决。。

网友:
没用过这个变频器!

网友B:
HW是变频器的风扇不转了,该风扇是电流检测,如果风扇是好的就顺藤摸瓜上有个光耦检测,短接就解决

网友C:
你在修驱动板时把风扇线插上去,否则就会报HW,要不然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D:
检查发现模块坏了,驱动板也有几个原件烧了

网友E:
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F(2012-07-05):
控制板坏也会报H/W ,我有控制板

网友G(2015-05-19):
你的变频器修好了吗,我碰到几台,都是主板问题,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