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6-13):
富士G11{160KW}变频器单板通电会报OH1故障是何原因

网友A:
散热板过热,检测信号没有接入

网友B:
检测信号在主板上那个红色端子能不能直接短接

网友C:
如果散热板温度不高则可能是主板故障,如果主板有故障通常是要换板。

网友D:
可能温度监测电阻坏,检查热电阻,否则就是主扳故障,只能更换

网友E:
富士OH1故障有很多可能,你能讲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F:
富士G11S的变频器可采用输入直流电源的方式,因内部风扇为交流供电,若采用此方式,须将内部风扇电源的切换连接器CN RXTX(红色)切换到RO-TO侧,由辅助电源供电,此时端子RO-TO应接入交流电源,否则风扇无电源,变频器将出现过热报警(OH1),不知海丰88说的红色端子是否是CN RXTX?此端子出厂设置是在L1/R-L3/T侧(右侧),输入不是采用的直流电源的话,此跳线端子不用更改。 根据你说的故障原因:检查端子11,13是否短路,若无短路,检查键盘面板上报警信息的散热板温度(TMPF,TMPI)是否大于50摄氏度,检查风扇是否正常运行,散热片是否堵塞等等。 你可以参考变频器使用手册上的故障诊断来确认是什么故障。使用手册上应该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B(2005-10-12):
我有一台22KW安川G5变频器,运行时带电机发生抖动,三相电压相差十几伏,驱动部分的IC及电阻,电容全部换掉,故障依旧,请教各位仁兄,这台变频器还有哪儿有问题,请帮忙指教.

网友G:
三线制风扇有问题

网友H:
TO:海丰你可以测一下驱动电压看是否一样,如驱动电压正常有可能是模块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