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10-12):
我有一台22KW安川G5变频器,运行电机发生抖动,测量输出电压相差十几伏,驱动部分的IC及电阻,电容全换掉,故障依旧,请教一下各位仁兄这是哪儿出问题.

网友A:
PC923换一下,有技术问题可交流

网友B:
输出电流不平衡:从电机、模块、驱动一一检查。

网友C:
都说变频器谐波对电网干扰很大,想请教一下英豪们;
到底对电网都有哪些公害?是怎么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