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和3842b可以相互代替吗?

楼主(2012-03-21):
3842和3842b可以相互代替吗?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谁知道说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它们都是 双列直插8脚封装的开关电源控制电流脉冲宽度调制器

网友B:
个人觉得可以相互的代替。

网友C:
可以,有问题找我

三鹏机电是一家经营低压电器,变频器,全自动工控设备的单位,并承接各种电气设备安装维修(变频器 成套电箱电柜 电动机 制冷设备),维修部检测设备先进,技术实力雄厚。员工全部经厂家正规统一培训、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在维修方面,严格按维修程序及操作规程执行,我们会以一流的技术为广大用户服务,确保维修质量。 注重售后服务管理的信息化、同时建立有客户详细的维修记录管理档案,只要您能提供曾经维修的部分真实信息,我们都能在管理档案中查到您的详细资料并提供维保。作为与客户互动沟通的桥梁,致力于客户咨询、报修、受理客户投诉和服务监督。 我们本着“诚信第一、技术第一”的宗旨,为用户排忧解难。QQ-83207613

        8320761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