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1N的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11-05-09):
设计采用了1台FX1N-60MR+F1N-RS485-DB与两台A740变频器通讯,PLC采用无协仪,变频器采用MODBUS-TRU,编程时发现FX1N不支持ROR指令(循环右移),这样就不好计算MODBUB通讯中CRC校验码了,请问高手,还有什么办法可实现不?急,谢谢。

网友A:
三菱PLC不支持MODBUS协议

网友B:
用三菱自由通讯协议

网友C(2011-06-12):
那你选择无校验的通讯。

网友D:
你可以用for--next  x循环指令就可以计算CRC校验码。

网友E:
用三菱自由通讯协议

我试过可以通迅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F:
为什么不用自由协议通信,用ASCII码就好了,

网友G:
同意楼上的!用ASCII码就好了,

网友H:
在PLC下挂一块RS485通讯模块,和变频器进行通讯即可

网友I:
请用FX2N一般工能都有按说明书设定就可以了。

一见钟情在工控!

网友:
使用自由通讯方式是可以地,要通讯样例程序可联系我,QQ:46534161

网友J:
可以联系我,我做过FX1S与2个控制器间的通讯,采用的自由协议方式,控制器是MODBUS协议,CRC校验可以不用ROR指令,换种方式进行编程,完全可以解决你的问题。QQ:253773563,邮箱sequel2005@163.com

网友K:
MODBUS协议使用分两种:ASCII.   RTU。你可以用ASCII协议通信也一样实现其功能。485通信板有后就不用再买了。

网友L:
好像没有,但西门子的支持,我用过

网友J:
不是之前回复过了吗

网友M:
循环右移可以用除以2代替

网友M:
可以用除以2代替循环右移指令

网友N(2011-08-25):
你看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