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B恒压补水

楼主(2005-12-12):
ABB恒压补水
该设备原为: 补水泵—ABB变频闭环控制,
回水压力反馈为0~10V(压变)
循环泵—ABB变频闭环控制
供水-回水=压力反馈
回水压力反馈信号为一个压变,经隔离模块分为两路。后经改造将循环泵该为手动电位器调解,发现循环泵启动时回水压力反馈显示值下降近1/2。隔离模块输入.输出端电压都下降。循环泵给出停止命令后,回水压力反馈显示正常。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

网友A:
回水压力取点位置不应离循环泵太近,最好离循环泵有一个90度的弯道。。。

楼主:
是在90度弯道以上取点。循环泵起车不加转数,反馈电压都改变。

网友A:
一定是屏蔽有问题!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换一个4-20mA的压力变换器。

网友B:
干扰问题,工程上常见.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