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时钟修改问题

楼主(2005-04-27):
硬件:FX1S30MR,EVIEWMT506人机。   想在人机上显示时钟,但MT506上没找到时钟控件,只好读PLC内部时钟,我用以下指令设定,   LD X1   OUT M8015   TWR D200(时钟数据)   我把X1接通后,D8013-D8019 监控时钟数据已修改,但把X1断开数据又恢复原来设置前的,不知为何?   我通过软件强制修该也有同样问题。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屏上应该有时间的吧,找厂家问问。

网友B:
是啊,你可以找厂家问问。

网友C:
FX1S修改时间最方面的是买一个FX1N-5DM的显示模块,可直接修改FX1S/FX1N的PLC内部时钟;

网友D:
在编程时,把PLC内部时钟设定好,然后把特殊时间软元件在EVIEWMT506人机上显示就行了.d8013~d8019对应时间:秒、分、时、日、月、年(二位数)、星期。 屏上应该有时间的吧,找厂家问问。

网友E:
小苏州说的没错,再看看FX的编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