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29):
摇表又称绝缘电阻表,是用来测量大电阻和绝缘电阻的专用仪表。

原理:由一个手摇发电机,和一个磁电式比率表构成,

手摇发电机提供一个便于携带的高电压测量电源,

磁电式比率表是测量两个电流比值的仪表,由电磁力产生反作用力矩来测量电器设备的绝缘电阻值。

其测量结果 可以简单的鉴别电气设备绝缘的好坏。

使用:有一个标有“L"的端子,也称”线路“接于被测设备导体上;E端子接于被测设备的外壳或接地;G端子接于测量时需要屏蔽的电极。

使用前检查指针是否在0或无穷大,先使L E端子开路,手摇发电机额定转速120r/min,指针为无穷大;L E端子短接,轻摇发电机,指针应在0的位置。

使用中,要注意L E端子引线应独立分开,避免缠绕在一起。

摇测绝缘时,应使绝缘电阻表额定转速,一般为120r/min-150r/min,先接E端子,摇表匀速后在用L端子碰触,指针稳定后读取读数。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参与抢背包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