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X440变频器

楼主(2004-12-31):
我厂使用西门子MM440/2.2kW变频器用于给粉机控制,但有个现象无法解释,请教高手,先谢了:用钳形电流表测量变频器进端380VAC电源电流为0.5A,变频器输出端电流为3A,为什么悬殊这样大?

网友A:
或许你的变频器不在满负荷工作,MM440默认是恒转距控制,频率低于50Hz时,要达到额定转距输出端电流要比输入端大。

网友B:
前面有贴.这是正常的.你的电机实际使用的功率就是P=1.732*380*0.5A 输出电压你没测吧?U(输出)=1.732*380*0.5/1.732*3=63V 因为考率功率因素,还有测量上的偏差及变频自生耗电。可能实际输出电压有偏差。 变频的输出和输入是不一样的,但都遵守能量守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