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8-08):
我是做现场维护的,我在现在有3台变频器,先后同样出现变频器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变频器放炮,不但使设备单机总空开跳闸,而且还爆设备电源--动力柜的一相保险(RTO),有哪位高手知道造成的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怕这种情况还要发生,谢谢!

网友A:
这个和所用的品牌的保护设计有关,你要说明你是哪种品牌的才好分析。

楼主:
谢谢 并无虚言 的回复! 我是做现场维护的,我这现在有3台ABB ACS400--22kw变频器,先后同样出现变频器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变频器放炮,不但使设备单机电源空开跳闸,而且还爆设备上级电源--动力柜的一相保险(RTO),有哪位高手知道造成的原因,请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怕这种情况还要发生,谢谢!

网友B:
检查输入端压敏电阻,最好把它们摘掉

网友C:
变频器放炮,你要看究竟是谁坏,我们的ABB-400的变频器最少有10台放炮,全是压敏电阻惹的祸,早期的压敏电阻是并联在整流输出端的,只要放炮就损坏输入输出模块,后期的是后加的,在整流之前,只要一放炮,主控板就报销了!同意lixiwang的意见,最好自己根据情况决定。

楼主:
谢谢中林、lixiwang的回复,我的ABB-400的压敏电阻在整流之前,放炮后,主控板报销、还有严重的就损坏输入输出模块,请说明一下压敏电阻造成变频器放炮的原因,谢谢!

网友D:
一般只要压敏电阻损坏(安装在整流前侧),大部分是输入电源电压过高,或者是浪涌冲击电压、或者串入雷电等高压部分,大多数进口品牌只要压敏电阻损坏,都不在质保范围内!

网友E:
通常电源电压很高才会这样,如雷击,供电发电机故障等,可在空气开关与变频器之间再安装压敏电阻,保护电压值值略低变频器的压敏电阻。

楼主:
李工来了,你好,谢谢你!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有3台ABB ACS400--22kw变频器,先后同样出现变频器在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变频器放炮,不但使设备单机电源空开跳闸,而且还爆设备上级电源--动力柜的一相保险(RTO),我的ABB-400的压敏电阻在整流之前,放炮后,主控板报销、还有严重的就损坏输入输出模块,但是压敏电阻都没有损坏,请李工多多指教,再就是想请李工告诉整流块、IGBT检测的正确方法。谢谢!也谢谢瞿世才,谢谢你!

楼主:
请问,是把压敏电阻接到相线与地线之间吗,电阻大小如何选择!谢谢!

网友E:
压敏电阻都没有损坏就不是电压高的问题,首先要确定“放炮”是哪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