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养路机械的维修与保养

楼主(2008-11-20):
机械在使用过程中,必然发生磨损、疲劳、变形和腐蚀等现象,使机械的动力性能、经济性能和安全可靠性降低。这些变化达到一定限度时,机械就不能正常工作。为此,必须根据机械技术状况变化的规律,进行恢复机械零件性能的技术作业,这就是维修。

筑养路机械在施工过程中的技术使用性能是否经常保持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它的合理使用,随着机械的运转时间或行驶里程的增加,其技术使用性能亦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变化,这是由于机械各机件和零件间的自然磨损,以及某些由于未遵守机械的技术使用和保养规程而引起的。如果不对这些机械的各机件进行及时润滑、调整、检查以及进行其它的技术保养作业,那么各机构零件的磨损将会急剧增加,从而导致筑养路机械的动力性能恶化,燃料消耗量增加,工作可靠性降低,引起其它故障和损伤而使整个机械失去工作能力,影响机械的正常使用。

减少和防止机械零件磨损的主要办法是及时进行技术保养。所谓保养,就是定期地对机械各部分进行清洁、润滑、紧固、检查、调整或更换某些零件。

对筑养路机械维修的目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①保证机械正常工作。

②延长机械使用寿命。

③降低机械使用成本。

而对机械进行保养的目的在于以下五个方面:

①使筑养路机械经常保持完好状态,以便随时可以起动运转或出车。

②在合理运用的条件下,不致因中途损坏机件而停歇。

③不致因机件事故而影响安全施工或行车。

④使整个筑养路机械及其各个总成的技术状态保持均衡,以达到最长的大修间隔期。

⑤使燃料、润滑料、轮胎及零件达到最低消耗。

通过以上介绍,大家了解到了筑养路机械的维修和保养的作用,但二者还有区别,主要在于:

①性质不同。机械保养是在机械零件没有达到极限磨损前进行的预防性的技术保障作业,以保持机械经常处于正常工作状况,而机械维修是在机械零件达到极限磨损后不能正常工作时而进行的恢复性的技术保障作业,以使机械重新达到正常工作状况。

②作业内容不同。机械保养的作业内容是不改变零件几何尺寸和理化性能的清洁、紧固、润滑、调整、防腐“十字作业”。而机械维修的主要作业内容是改变零件的几何尺寸、理化性能和装配间隙。虽然机械维修作业也包括保养的作业,但不做为主要内容,而且和定期保养的范围也不同。

⑧工艺不同。机械维修工艺是将机械或总成全部进行解体,对所有零件进行鉴定并按规定修复或更换。而机械保养只进行局部的解体,并不进行零件的鉴定和修复。

④原则不同。机械保养实行定期保养,强制进行的原则。机械维修实行计划修理、按需进行的原则。下面就笔者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情况进行逐一介绍。

1 机械维修的作业内容 机械维修的作业内容较多,包括恢复零件的几何形状、几何尺寸、粗糙度、理化性能和装配技术条件。同时,对修理部位和规定部位进行保养作业。维修时,必须按维修范围对需修部位进行解体、清洗和鉴定,保留免修范围的零件,修复可修零件,更换报废零件,并按技术标准重新进行装配,然后试运和整体检验,达到规定的性能参数后,方为维修完毕。对可修零件进行修复的工艺有“焊、补、喷、镀、铆、镶、配、涨、缩、校、粘、改”十二字修旧作业法。

2 筑养路机械维修的作业方法

2.1调整法 很多机械在设计制造时就考虑到一些部位的调整问题,如发动机配气机构的气门挺杆、高压柴油泵的油泵挺杆都可用改变螺丝和螺帽的相对位置来维持挺杆规定的长度。

2.2换位法 机械零件的磨损有些是不均匀的,当零件的工作部分磨损过多需要维修时,而零件的其它部分并未磨损,将零件没有磨损的部位换到工作部位使机械恢复正常工作的方法称之为换位法。例如:履带式拖拉机的驱动轮和转向离合器的驱动齿轮,由于向前进行的时间多,磨损多集中于轮齿的一侧,维修时可左右倒换使用。

2.3修理尺寸法 用修理尺寸法恢复磨损的配合件,是对配合中的一个零件进行加工,使它具有正确的几何形状,而根据加工后零件的尺寸更换另一个零件,以恢复配合件的工作能力。例如,发动机缸筒磨损后可按修理尺寸搪大,更换加大活塞。

2.4附加零件法 当配合零件磨损时,将配合零件分别进行机械加工,得到正确的几何形状,然后在配合中增加一个附加零件,以恢复原配合,称为附加零件法。例如,当轴颈与零件瓦磨损很大时,可将轴加工到最小尺寸,在孔中镶套或在轴颈上压上轴套。

2.5局部更换法 局部更换法是只更换零件上损坏部分的修理方法,例如齿轮组中某一齿轮磨损严重,可将磨损部分退火后切去,更换新齿圈后,在接缝外进行焊接,使齿轮得到修复。

2.6恢复尺寸法 使磨损的零件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和尺寸,以恢复配合的作用,称为恢复尺寸法。根据增补上的金属与原零件的结合关系,可分为以下几类:

①机械结合

②电沉积结合,依靠离子在金属表面沉积上去。

③熔焊,如气焊、电焊、锻接等

④胶合

⑤挤压

2.7更换新零件法 已经磨损不可修复或不值得修复的零件,可以用新零件替换。

3 机械维修分类 机械维修根据其损坏原因和情况划分为正常修理和事故修理,正常维修又分为大修、中修、小修。

3.1 大修:是有计划进行的全面恢复性修理,机械使用到大修修理间隔期后,其大部零件甚至有些基础件达到极限磨损程度,使机械各方面性能显著下降。因此,必须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修理,全部解体检查每个零件,修复或更换不符合大修要求或免修的零件,按大修技术条件重新装配,基本上恢复原有的动力性能、经济性能和机件的坚固性能,全面恢复机况。

3.2 中修:是对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械,在两次大修之间,有计划进行的平衡性修理。新机或大修后的机械,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有的总成磨损较快,有的总成磨损较慢,这种技术状况的不平衡,使机械不能协调一致的正常工作。因此,对发动机和另外1—2个总成进行大修,对其它各总成全面进行三级保养并排除发现的一切故障,以调整各总成之间 的不平衡状态,恢复机械正常工作状态,尽可能地延长大修间隔期。

3.3 小修:是无计划的零星维护性修理。是根据机况临时确定对某一零件或某一总成进行更换或修理,以排除机械在使用中发生的临时故障或局部损伤,恢复机械正常工作状况。小修一般只更换易损件,不更换基础件,小修对防止机械损伤事故起重要作用,并应与保养结合进行。 以上阐述了筑养路机械维修的内容,下面就筑养路机械保养内容结合实际工作谈一下。

4 筑养路机械保养的作业内容 机械保养的作业内容主要是清洁、紧固、调整、润滑、防腐,称之为“十字作业”。这是根据机械技术状况变化的规律,并经过多年实践得出的经验。此外,还有检查、加添等辅助作业内容。

4.1清洁 机械在工作中,必然引起机械内外及各系统、各部位的脏污,有些关键部位脏污将使机械不能正常工作。因此,进行清洁作业不仅是保持机容整洁卫生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保证机械安全和正常工作的需要。

4.1.1空气滤清器的清洁 空气滤清器的作用主要是过滤进入气缸的空气中的尘土。空气滤清器在工作中,随着脏污程度的增加,滤清效率不断下降,滤清阻力增加,造成发动机磨损加剧和功率下降,必须及时清洗。

4.1.2机油滤清器的清洁 机油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被磨损产生的金属屑、尘土、杂质和燃烧产物所污染。同时,机油本身由于受热氧化也会产生酸性物质和胶状积物,这就使得滤芯表面脏污越来越多,滤清阻力增大,油压下降,循环量减少,供油不足,不能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而加速磨损。因此,必须及时清洗机油滤清器,以恢复它的正常工作。

4.1.3柴油滤清器的清洁 柴油发动机供油系统主要零件的粗糙度和配合间隙都非常精密,供油泵工作是否可靠和耐用,主要取决于柴油的纯净程度。同时,使用清洁的柴油可使精密零件的寿命延长30%—40%,柴油中含有杂质还可能加速气缸的磨损。因此,除在加油时保持清洁外,还要定期放出柴油箱内沉淀的杂质,特别是要定期清洗柴油滤清器。

4.1.4冷却泵的清洁 发动机水温经常过高时,应查明原因。如确系冷却泵中生成水垢,就必须进行清洗。否则会使发动机水温过高,功率下降,磨损加剧。

4.1.5电气设备的清洁 为保证电气设备正常工作,应经常保持电动机、发电机、起动电动机、蓄电池以及电器操作和电气控制部分等电气设备的清洁;定期清除整流子和碳刷上的碳粉,并按规定擦拭整流子,保持各电气触点的清洁,这对机械的安全正常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4.2紧固 机械上有很多用螺丝固定的部位,由于机械工作时不断振动和交变负荷等影响,有些螺丝可能松动,必须及时检查,予以紧固。否则,可能发生漏油、漏气、漏水、漏电等现象。螺丝松动还可能改变某些部位的受力情况,造成零件变形或者断裂。螺丝松动还可能导致操纵失灵,零件或总成移动或掉落,甚至造成机械事故。因此,要对零件经常进行紧固。

4.3调整 机械上有很多零件的相对关系和工作参数需要及时进行检查调整,才能保证机械正常工作。如不及时调整,轻者造成工作不经济,重者导致机械工作不安全,甚至发生事故。

调整的内容和部位如下:

4.3.1间隙方面:如各齿轮间隙、气门间隙、制动带间隙、火花塞间隙等。

4.3.2 行程方面:如离合器踏板、制动器踏板行程等。

4.3.3角度方面:如提前点火角度、提前供油角度等。

4.3.4压力方面:如燃料喷油压力、机油压力、空压机压力、液压装置工作压力等。

4.3.5流量方面:如供油量等。

4.3.6松紧方面:如风扇皮带、履带松紧等.

4.3.7轮胎换位。

4.3.8此外,还有电压、电流、总速、化油器油平面等很多内容,都要及时检查调整。

4.4润滑 机械上凡活动的部位,包括转动的和往复运动的零件,绝大部分需要保持良好的润滑,才能保证机械正常工作。

4.4.1发动机的调整 润滑系统把一定数量、一定温度的清洁润滑油不断地供给发动机的各摩擦表面,以保证发动机正常工作。

4.4.2润滑对保持传动部分各齿轮的正常工作也很重要。

4.4.3各部分滚动轴承工作时,也需要良好的润滑,还有一些拉杆、滑轮、销子等活动部位都需要润滑。

4.4.4机械上的润滑点是相当多的,检查、加添和更换润滑油脂的时间也不相同。可见,润滑是保养作业中一项重要、繁重和细致的工作。

4.5防腐 机械在使用中,不可避免的造成一些金属制品的保护层脱落,要进行喷漆或涂上油脂等防腐涂料,对一些非金属制品也应采取必要的防腐措施,如洗净橡胶制品上的油污等,加以保护。

5 筑养路机械保养的分类5.1例行保养 指在机械开工前,班内工作暂停时期以及一般工作结束后进行的检查保养,它的主要内容是检查要害部位和易损部位。

5.2定期保养

5.2.1一级保养 主要在于维护机械完好技术状况确保两一次保间隔期中的正常运行。

5.2.2二级保养 主要在于保持机械各个总成、机构、零件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确保两次二保间隔期的正常运行。

5.2.3三级保养 主要在机械经过较长时间的运行后,除进行必要的保养外,重点进行较彻底的检查,发现和消除隐患、确保机械在两次三保间隔期的正常运行。

5.3特殊保养 包括停放保养、走合期保养、换季保养和转移前保养,是在特定情况下进行的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