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程序里的延时时间s5t#30S搞到组态上让人修改??

楼主(2005-12-30):
我现在在做一个工程,要求能够在上位机组态画面上设定延时时间,可是我试了几回都不行。
第一回是用的FC40,进行转化,可是我在组态画面上总是不能把值写到程序里面去,我不知道这中间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数据类型的问题。我这里用的是力控,和315-2DP的PLC通讯用的是OPC,通过以太网模块连的。
第二回,我是做了一个延时的FB块,把延时时间写到FB块的背景数据里面,然后在OPC服务器里从背景DB块里把延时变量连上来。力控在从OPC里连。这样做也不行,在上位机上输一个值后,也是不能写到程序里。

很无助啊,我知道这里有N多强人,希望你们能帮帮我~~谢谢~~

网友A:
只知道用WINCC很容易的

网友B:
是啊,和楼上的情况差不多

网友C:
建议楼主在STEP7的帮助下搜索"S5TIME"关键字,先看看S5TIME的格式再来问比较好.
有时,不懂就问不见的是件好事

网友D:
你可以写入
从上位机写WORD到PLC,首先该数值需包含以某时基为单位的时间值,在写入PLC的数据存储区后,用Word Logic下的WOR_W指令将该值与其时基相或,再利用MOVE指令将得到的数值写入S5TIME类型的变量中

网友E:
只能说PLC该功能垃圾
为什么不做成整数呢?AB的就是

网友F:
山水的解释我认为可以实现。

网友C: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5-12-31 10:10:00 发表的内容:
  只能说PLC该功能垃圾
为什么不做成整数呢?AB的就是
--------------------------------------------------------------------------------------------
那是因为你只会做逻辑控制,不会做数据处理

网友C:
bmP的图上不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看书.老是纠缠不清
将该WORD的数据转化为BCD,然后根据需要时基操作该BCD的第12,13位不就完了.
如果想省事,用一个带参数的FC封装一下.不就结了吗?

网友G:
在界面用整数,在PLC里变S5t#

L mw100       //(整数)
L W#16#2000
WXOR
T MW200       //(S5t#)

网友H:
利用OB35_100mS中断,自编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I(2006-06-06):
我也需要这个东西了,幸亏有前辈的高言,和和!
不过,不知道钱名川老师那个  “WXOR”是不是“XOW”,
我在语句表里找不到这个。

网友J:
我用世纪星和S7-300很好做的啊。

网友:
STEP7 里有将MS值转换成S5T格式的FC块

网友E(2006-07-25):
 zzj1382: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5-12-31 14:23:00
      下面引用由lly在 2005-12-31 10:10:00 发表的内容:
  只能说PLC该功能垃圾
为什么不做成整数呢?AB的就是
--------------------------------------------------------------------------------------------
那是因为你只会做逻辑控制,不会做数据处理

---------
所以我偷懒,用西门子PLC定时器都是自己编的FB,预设值和累计值都是实数或者整数,用起来挺好的。

网友K(2006-08-27):
还是不行,比如,WINCC里设定600秒,PLC里读到整数600,要怎么换算成S5t#10M,楼上那个字相或只能一位数的整数,两位或三位数的整数就不行了。

网友L:
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G(2010-02-23):
反正是异或就对了,我不太记得原单词,用字的异或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