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2-12-27):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我厂有一台变频器(三垦 MF-132K),94年安装。但我们发现为其供电的变压器(s7-315kva,87年9月)的绝缘有下降的趋势,到了99年其高压试验的泄漏值不合格,2000年的泄漏值超过标准的7倍。而2001年变频器因故停用至今,当年的变压器试验却全部合格。泄漏值仅为3微安,绝缘非常好。请问是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吗?还是其他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请高手指点!

网友:
wrj : 您的变压器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造成的,先用谐波测试仪测量一下,可能是5次、7次谐波的出现,根据谐波测试仪测量的结果选购变频器输入侧(进线)电抗器。还有问题:Email:fudarl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