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维修求助

楼主(2005-03-15):
各位好:本人修到一台机器,是TD1000的小功率,上电后,继电器一吸一放,风扇动动停停,面板无显示,灯亮,不知是什么原因,请知道的人告诉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小电容是否漏水?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采样电阻有问题, 不过现在遇到新的问题,就是怎么输出没有电压呢??一点点都没有。 有谁知道A3120哪两个脚可以量电压??驱动电压 还有模块可能坏吗??

楼主:
晕,原来是7个光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