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灵160KW变频器风扇故障

楼主(2005-04-28):
请教各位,我有一台佳灵160KW的变频器,出现过热报警,后发现风记扇不转了,与厂家联系,告诉我们用临时220V电源接到风扇上强行制冷,风扇没坏,可以用了,但也不是长久之计呀。可见风扇供电部分出现了问题。请问谁遇到这种情况,告诉我好吗。机器我还没有拆开呢。我先心里有个数我也想学学维修。谢谢!!

网友A:
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这种供电方式,有三种情况: 1.如果变频器只有三个风扇,那肯定是把三个风扇接成星形,使得每个风扇分得220V电压 2.如果是四个风扇,则采用把其中三个风扇接成星形,另外一个用380变220变压器供电 3.如果是两个风扇,则直接用变压器供电给两个风扇

网友B:
可能是变压器给风扇供电的绕组坏了吧。

网友C:
变压器损坏 ,更换吧! 厂家让你这么做? 值得怀疑,没出质保期,就让厂家派技术人员解决!

网友D:
如果是变压器坏的话,我测量变压器时,正常时的一二次绕组的阻值应是多少呢?谢谢!!!

网友E:
200欧左右

网友F:
你好我公司可以提供性价比高的矢量变频器联系电话13602690854

网友G:
烧风扇有很多原因的。

网友H:
变压器坏了话,不是全通,就是阻值N大。

网友I:
最好是把风机换成进口的,复原,随便怎么连接一般厂家的风机都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