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8-08):
其实对于一台自己并不熟悉的变频器做维修:要本着先软件后硬件(软件--参数),先简单后复杂,先主要器件后次要。一般变频器的电路都是大同小异,自己要收机相关资料,还要学会作笔记的习惯等等可以避免自己走弯路。

网友A:
对,我同意。

网友B:
道理是这样啊。。。。 当没有说明书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啊。。 小弟不懂随意问以下。。 谢谢了。。

网友C:
我有一百多种变频器各类说明书,可以来电讨论!

网友D:
别光说不练

楼主:
一般在维修一台自己比较陌生的变频器时,要注意相关器件和重要部件的检查。比如:模块,快容,桥碓,电容,电阻,接舳器,二极管,三极管,光藕等等,各个电路部分的工作原理都能解决问题的。因为任何一个电路差不多也就是这些零件组成。 现在的变频器基本都是中文界面并不是必须要什么说明书,还有我们搞电子技术的你难道专业英语一点不懂吗?当然我说的这些知识应该是在电子行业里拼打至少10年以上。对于专业英语我们不需要去背只要你认识它和知道大楷意思就行。

网友E:
要胆大心细,一步到位,这样才快啊

网友F:
遇到ABB AC600的故障我们可以一起探讨

网友C:
致秋之韵:您在上海具体做什么,有相关问题才可联系您呀.

网友D:
大常兄,为什么说我在上海?我也没说过呀,我是在北京。随时都可以联系呀

网友B:
各位老师你们好啊。 请各位老师方便的话留下联系方式好吗?以后好向各位老师学习,请教啊。。 zanxingchao@qq.com

网友G:
呵呵,我修变频器从来不问牌子,拿来就修。

楼主:
电子方面你可以打电话013990950960

网友H:
急用!请问:DSM输出模块直接焊接线路板上稳压二极管是啥型号?多少伏?帮帮忙各位,谢谢!

网友H:
变频器是清华同方132千瓦的

网友I:
只谈理论是没用的,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网友J(2005-11-11):
顶!!!同意!!我是济南做专业变频器维修的,。电话053186560959转8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