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000不能多段调速

楼主(2005-09-10):
大家好,艾默生变频器TD1000,每次启动变频器启动都慢7秒多,面版不能显示设定频率,显示000。参数082已设定为0。也不能采用多段调速。如果把参数012改为0,则变频器可以启动但是没有频率输出,如过设定参数012为多少,则启动后输出频率就是多少HZ。其他都正常。请高手指点,为什么不能实现多段速运行,

网友A:
1、将变频器恢复出厂值看看 2、致电:800-820-6510

网友B:
你测一下端子排有无电压,没有的话主板就坏了,有的话你检查一下外部线路

楼主(2005-11-15):
是高速和低速短接了 ,由于触点坏了 。换了一个恢复出厂值就可以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