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变频器G11系列

楼主(2005-05-16):
富士变频器驱动电路光藕A4506 A7800那位有卖的呀或用何代替

楼主:
富士变频器驱动电路光藕A4506 A7800那位有卖的呀或用何代替 多谢啦

网友A:
020-88281886

网友B:
你要多少?我这里有,但比较贵.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C:
我们有,13056660695价格低

网友B:
光藕A4506 A7800 5元一只是拆机件 你要多少?我这里有.新的比较贵.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D:
7800没这么便宜, 除非汤过锡的吧! 光藕容易老化,变频器驱动电路上使用都是高速光藕,所以一定要买新的!这样可以保证质量

网友E:
我有010-8289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