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o 李春发老师
咱那丽好马!!!

楼主(2004-04-30):
变频器是国产的看不清标识,单相1.5KW。整流瞧为:KBPC3510。接线没问题。上电就跳闸!请问李春发老师:为什么会击穿?是不是桥的质量有问题?(此机已用了两年)

网友A(2009-03-05):
查输入电压和接线,,,,,,

网友B:
整流桥 坏了 原因很多 最好的办法就是 坏了就换个耐压高一点的 电流大一点的

网友C:
查查变频器主回路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D:
你说的不清楚,后面还有逆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