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09-13):
我遇到困难,哪位大哥或大姐帮帮我吧 一台安川45KW的变频器显示: DC BUS FUSE OPEN PUF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网友A:
直流快熔坏,定有IGBT损坏

网友:
下面引用由CAOJIN478在 2005-9-13 14:13:00 发表的内容:   直流快熔坏,定有IGBT损坏 -------------------------------------------------------------------------------------------- 可能是中

网友:
另:可查一下英汉科技词典。显示的语言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楼主:
我想找一个解决办法有吗? 有的话师傅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B:
赞同1.2号观点

楼主:
DC BUS FUSE OPEN和PUF并不是一个故障,谁能具体告诉我问题所在?

网友C:
你是哪里的?

网友D:
DC BUS FUSE OPEN显示的上方是否有ov显示,如果有是直流母线过电压。原因是减速时间太短或是电源电压过高,再就是制动单元有问题。PUF是保险丝熔断,一般出现此种情况,定有IGBT损坏,请却认B1与U V W和-与U V W

网友E:
是快熔坏,和电压低,前者定有IGBT损坏,后者是接触器问题,也可能两者都坏......如果不清楚可联系13008964596

楼主:
我上面提到的问题是同时出现的,手册里没有这一条,这让我很比理解!!!有谁能帮我一把呀?

网友F:
同意新三毛的话

网友G(2007-08-01):
我能帮你维修啊  QQ287376061

网友H(2007-12-12):
   直流快熔坏,

网友I:
块熔坏,请检查逆变模块和驱动电路。如不清楚,可打电话13864062902咨询

网友J:
驱动电路问题,直流快熔坏有IGBT损坏了

网友K(2008-02-20):
很久了呀!!

网友L:
无敌了,05年的帖子还有人回答,可以叫发贴人自己回答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