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变频器

楼主(2005-05-08):
我在PCB工厂做维护工程师,我们使用的是德国的设备,泵浦采用LENZE变频器控制压力,五一不生产停了一天的机(平时24小时开机)。第二天来开机就有两台LENZE变频器坏了,我想请各位为我找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请问故障现象是什么?是那种系列的?

网友B:
变频器是精密电子产品,外界使用环境,工况等因素影响较大。 估计你们的变频器是由于回潮静电导致损坏的。

网友C:
我公司为三菱变频器的服务中心,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备件齐全、缴货期短、收费合理   杭州庆盛电气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0571*83711733 83711633 13336169993

网友D:
蔡工: 我公司可以维修您的故障机器!我公司在上海,而您在深圳,对于您来说可能不太方便,如您方便可以来电,我们为您技术指导,以使你尽可能自己维修好故障机器! 宫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技术部 王道双

网友E:
你可以根据故障现象来判断一下,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故障,按STOP键是否可以复位,如果是硬件故障的话就需要修理了.

网友F:
你用的是伦茨8200-E-V020系列还是82vector系列,你说得坏是已听见或看见硬件坏呢? 还是有故障显示无法开车? 我们专业维修伦茨全系列电气产品,如需要可联系13801931511 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