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500系列,CC-LINK连接,Err,故障

楼主(2010-09-30):
三菱A500系列,CC-LINK连接,有好几台出现Err.故障,且无法复位只能跟换是什么原因,如何修理

网友A:
通信不能识别,运输或安装柜子的时候通信模块受伤了。

网友B:
有可能是程序问题,或链接的地址设置问题

网友C:
欢迎各位加入变频器维修群715584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