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

楼主(2005-08-12):
最近你们说我气不气嘛!二天之内坏了三台艾默生变频器!一台EV2000-55KW,EV2000-11KW,匀是整流桥和电源板坏了!修了一天还没修好!真累啊。他妈妈的天气又热啊,回家居然没水!汗~~~。一问小区的变频供水变频器坏了!下楼一看,又是艾默生的3.7KW的,哎!!!!!!!!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接线错误;

网友B:
这种情况是否由于雷击造成的呢。 那样话电源要查仔细啊。

网友C:
艾默生我们厂用了几百台.我看还可以啊.一般都是电源开关坏.国产的算不错了.

网友D:
艾默生的品质还可以,查查损坏另外有原因。

楼主:
楼主发言: 其实我对艾默生的很有信心的!谢谢上面各位大虾的回复!现在查出来了是电源析的F1452GH1坏了,这个膜板不太买啊,唉!

网友E:
F1452GH1是什么啊

网友F:
换台达 13161223092

网友G:
那是厚膜芯片。有需要的联系我,电话13775129929

网友H:
我用过很多的TD系列EV系列爱默生的变频器。TD1000系列是很容易出问题。好象升级到EV1000 后,也不太理想。不过自从TD2000升为EV后,变频器出故障率很低。而TD3000系列确实非常好,故障率极低,很优秀。我说的是在河南时用的。有进半年不用了。 如果有需要PLC与EV系列、TD3000系列变频器通讯程序者,可以和我联系。 你有空可以看看我在工控网的论文。《PROFIBUS现场总线在涂布生产线上的应用》。另外有很多程序,拿来就可以用。

网友I:
我觉得艾默生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J:
这个原因很多,一般是天气热加上用户只顾生产不管变频器导致变频器的环境温度过高.你说的整流桥坏基本上是电网的原因.在雨天最容易坏了,都是雷击了.有很多用户说艾默生的变频器不行但他们没有找自己的原因.有的变频器拆出来里面的油在往外流.有的灰尘多的连元器件都看不见了.你觉得这个是变频器的原因吗?

网友K:
是不是水货哦

网友L:
英国CT公司地Unidrive变频器不是属于艾默生吗

网友M:
艾默生收购了两个系列:CT和华为. EV是TD的翻版改进.TD3000完全是华为开发的.

网友N:
厂家应该考虑加防雷措施,如长期发展

网友J:
to zhengzheng CT公司是艾默生的子公司。

网友O:
1。元器件是不是用的太便宜,质量不好。 2。电网中串入尖峰电压。 3。输入侧的吸收回路没有做好。

网友P:
一般都是电源开关坏 用惠丰变频器吧他的质量还不错的 13336170732

网友J:
惠丰变频器比艾默生还懒.

网友Q:
这个膜板可以修,我就修过好几块.

网友R(2005-10-06):
本公司专业维修进口变频器,欢迎来电交流013361335687。王元朝

网友S:
可能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
用富凌的试试,质量还可以。

网友T:
我用过三晶,不错

网友U(2005-11-28):
哥们还有一片 F1452GH1 有要的联系我0427-8536535

网友V:
你看你这个故事就是编的,垃圾

网友W:
专业维修变频器0531-88011984 13964185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