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EV1000恒速过电压

楼主(2007-09-25):
我公司一台1.5KW的EV1000系列变频器,驱动两台300W的液力推动器电机,启动时间0.3秒,停止采用自由停止,安装到客户正常使用20天后,老是出现"恒速过电压"的故障报警,客户现场有4台180KW的线绕电机用于门机起升控制,我公司的液力推动器给两台回转电机做制动,线绕电机启动时,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在330-340V之间,在此时运行变频器时不会报警,但在线绕电机启动正常后,经常出现过压报警.
液力推动器是一台电动机驱动一个油泵,带动推杆进行制动,属于泵类负载,其启动和停止比较频换,为何回出现上叙现象呢?

网友A:
检查一下故障时的电流、电压、频率 好帮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