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丹拂斯5008输出信号异常问题

楼主(2005-09-28):
本公司一台丹拂斯VLT5008型变频器,在使用了3年后出现了输出信号增大的异常情况.当设定信号为10MA时,输出信号就有11.5MA,不管怎样输出信号总比输出信号要大,而本设备的设定参数都是有原厂家设定,经检查无异常,请问这是为何啊!

楼主:
本人已经检查了设备的接地系统,都正常,PLC模块和设定都正常,而且直接观察VLT5008的操作面板就发现输出信号增大,急死我了啊!

楼主:
哦,忘了补充了,我已将控制卡更换过了,但故障依旧,不知是为何啊!1

楼主:
哥门 咋没人帮我的忙啊

网友A:
你的故障描述不太清楚,输出的模拟量信号是什么信号?它为什么要和输入信号一样?我这里是DANFOSS的一级代理和指定维修中心,如果需要请和我联系:马先生:02032372001

网友B:
你的输入设定范围是4-20mA还是0-20mA,输出的范围能否对应,应该看看。315参数是0还是4,319参数是否对应。

楼主:
我的设定范围是4-20MA,所有的设置我已经与出厂设置核对过几次,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