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UNI统一变频器UD70模块与电脑通信连接方法

楼主(2009-06-29):
CT UNI统一变频器UD70模块与电脑通信连接方法?

网友A(2009-08-07):
          一般就用RS485的标准通讯线就行,PG上安装CTSOFT或是UNISOFT软件就能从UN70上下传参数文件啦,如果要上下运行程序和系统参数就要用DPL TOOLKIT软件啦。我们用的也是这些UNI系列的,现在要退役了,电话:13120879449

网友B(2011-05-11):
无锡小仲,

业务量大,招工程师,15861678266,提成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