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150是什么?李老师能帮一下吗?

楼主(2005-03-25):
ABB变频器上的6个元件A3150各脚功能是什么?李老师能帮一下吗.有一台ABB变频器急修!

网友A:
2、3信号输入,5、8电源,6、7信号输出。 可在(http://www.google.com/intl/zh-CN/)搜索。

楼主:
谢谢李老师!这是什么器件?

网友A:
驱动光耦。

楼主:
我修的一台ABB4000系列11KW边频器,模块坏了。检查驱动部分,六个驱动光耦A3150输入有波型,但其中三个输出没波型,再检查这三个A3150的5,8脚间没电压,想继续往下查,但没有图纸,又是多层板,查不下去了。生产部门又催着要,李老师能否帮忙判断一下这三 个A3150的电源故障最大可能是在哪里?不胜感激!

网友B:
是否有装模块试机?

楼主:
没有.不查出驱动部分的故障不敢装模块试机.

网友A:
不装模块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李老师!另我查到三个A3150的其中2个的3脚是连通的,正常吗?

网友B:
是正常的。

楼主:
多谢李老师的耐心指导.不装模块有无别的方法检测到波形?

网友B:
用假负载试机就不要拆去模块。

楼主:
原来的模块已经烧了.

楼主:
李老师: 我按您的方法用两个电灯炮串在主回路上,作为假负载,通电后出现如下情况: 1。模块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2。电灯炮有时会微微的亮一下。 3。驱动部分的输出波型比不装模块时杂乱了。 上述情况是否正常?如正常,我应如何进一步测试? 谢谢!

网友B:
灯泡功率?输出电压是否平衡?这现象好象有点不正常!

楼主:
两个电灯炮是60W

楼主:
李老师:    我按您的方法用两个电灯炮串在主回路上,作为假负载,通电后出现如下情况:电灯炮有时会微微的亮一下,输出电压平衡。是否可以拆下 假负载试机?变频器是ABB400系列,5。5KW。

楼主:
李老师:   我按您的方法用两个电灯炮串在主回路上,作为假负载,通电后出现如下情况:电灯炮会微微的亮,输出电压平衡。是否可以拆下假负载试机?变频器是ABB400系列,5。5KW,得到您的回答我敢装模块试机.

楼主:
李老师: 我们在等待您的指示才敢装模块试机。

楼主:
李老师:    我们在等待您的指示才敢去掉假负载试机。

网友B:
好象有点不正常!开关电源的电流是否也流经灯泡?

楼主:
模块的+端没焊到线路板上,直接接灯泡,开关电源的电流肯定没流经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