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维修LG iG5变频器缺相故障

楼主(2005-04-15):
今天我修了一台LG iG5的变频器,故障现象:输出缺相,查模块没坏,只是U相上桥驱动光耦坏,此机用的光耦为A315J,查资料发现A315J是由2个A3150组成,由于手头无此配件,就用一只A3150直接代换其所坏的半个A315J把机器修好了.特把此心得告诉各位同行,如今后碰此情况,可用此方法应急修理,我希望和各位同行交流学习.电话:13819732792

网友A(2007-03-14):
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希望我们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B: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值得参考

网友C(2007-06-23):
是不是U.V.W缺相都是上面所说的情况啊

网友D:
好多一些这样的交流

网友E(2007-07-27):
建议维修时还是慎重一些,尽量使用原型号的元件,如修复后与其他几路有差异,那损坏的将是IGBT,得不偿失啊.

网友F(2008-02-14):
谢谢啦     人才啊    这年头  缺啊

网友G:
牛  !不知道现在用的怎样

网友H(2008-07-22):
谢谢啦  A315JPDF资料有吗

网友I(2008-08-24):
是啊 !!!不一定每次都怎么走运啊!!!!

网友J(2012-11-15):
楼主真有心,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确认出查模块没坏的,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