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过电压故障

楼主(2002-11-25):
诸位高手: 本人有一问题需要请教,变频器发生过电压故障主要由什么原因引起?现有4台AB单相变频器,经一AB滤波器滤波,近日突然4台全部发生过电压故障,断电后重起,电压逐渐升至400V后报警,检查输入电压正常,当把滤波器去掉后,电压恢复正常,请大侠解释小弟的疑问,滤波器对变频器有什么影响?

网友A:
过压一般是母排过压。你的滤波器是什么结够的。还有负载性质。导至变频器出断有多于的势能没有释放掉,使母排直流电压过高。

楼主:
当我公司动力站电容器投入运行时易发生此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电网谐波影响?

网友B:
如果电网上有功率因数校正器,必须在变频器输入电源测加电抗器

网友A:
变频器对电网中的电力电容的寿命是有影响的,这也是在变频器输入电源测加电抗器 的原因之一。对电网和变频器都有好处。变频器是容性负载。一般在变频器附近有电力电容补偿时,要求在变频器输入端加电抗器 ,光加滤波器是不行的。

楼主:
zhengzheng: 为什么变频器附近有电力电容补偿时,变频器输入侧需加电抗器?主要为电源考虑还是为变频器考虑?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A:
变频器电抗器是必要的,只有好没有坏,选型要合适。但加有源滤波装置,尤其输出端,选型更重要,因为在有源的滤波器中是接Y连接的电容,其电容的容量必需与变频器所用的电力电子元件的输出静电容相当,既不同的功率需配不同的滤波器。如果不合适会适的其反,如果电容量较大,就会有过压故障产生的可能。

网友C:
过电压有两种可能,母线过电压,主要原因有操作过电压、大气过电压、谐波过电压等,变频器的网侧加电抗器或消谐器一般可以消除;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装设接触器会引起过电压,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合适,停机时间过短会引起过电压;紧急停机而没有配置刹车电阻,经常会产生过电压和过电流的故障,以上现象本人都碰到过,只要原因搞清楚,解决起来并不难。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