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两台发电机供电的负荷分配问题

楼主(2004-06-01):
王老师:您好! 我厂要在原700KW柴油发电机的基础上增加一台500KW的柴油发电机,要求两台能同时给全厂供电,请问在配电中如何解决两台发电机的负荷分配问题?

网友A:
看样子是想让两台发电机并列运行,是不是?如果是,最好是增加一台与原发电机相同的,否则,会麻烦很多。

网友B:
其中无功分配非常重要,在励磁中的调差单元就是决定无功分配的,否则,你的电机电流会摆动很厉害,甚至根本无法并列运行。如果想简单,最好不并网,否则,你得需要很好的励磁装置,而价格有可能与你的发电机有一拼

楼主:
谢谢王老师和zhxl, 发电机已经定了康明思的,是想并联运行,有公司居然说可以,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