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波频率

楼主(2005-06-24):
谁能谈一下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的作用呀???

楼主:
晕,没有人议论呀???

网友A:
载波频率影响电机的运行声音,能够消除变频器的噪声,变频器的温度和泄漏电流,如果安装变频器周围环境温度高或者其他设备受到变频器噪声的干扰,可以降低载波频率的数值。

网友B:
载波频率越高,变频器的输出波形越接近正弦波,因为调制频率越高,载波频率越高,但这样会对产生较强的干扰源。引起电机发热。

网友C:
过高抗干扰能力底,过底电机会抖动发热

网友D:
过高抗干扰能力底,但是噪音小;过底电机会抖动发热,带载能力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