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24矢量型变频故障

楼主(2005-11-30):
我公司有一6SE7024矢量型22KW的变频器,模块损一只,经修理后三相输出平衡,且带5.5KW的电机运行完好,电流监视也十分理想,可是一带22KW以上的电机时运行到5HZ以上时电流就会出很大的波动(60—18A),且电机会出异常声音,运行时间长的话会出现F26,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功率小引起的吧。

网友:
但是客户带的是22KW的电机!

网友:
驱动还是要再仔细查查

网友(2009-09-12):
请问哪位高工知道西门子文本变频器(6se7024--7ed10)如何进去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