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急求助!!富士紧凑型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8-19):
我用的是FRN1.5C1S--7C型变频器,现在出现故障现象是:是频率只升到0。10HZ 设定是50HZ,以前能升到50的现在怎么也升不到50HZ了只显示0。10HZ了 也不显示故障代码啊!我能保证决对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啊恢复出厂值也不行啊! 请教各位给出个良方啊!!!谢谢啦!!

网友A:
是外控吗!喳喳输入

网友B:
我想知道现场操作可以吗?

网友C:
看什么什么控制。模拟量输入的话有没有输入。

网友D:
到底是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都有啊! 带负载试也是0.10 不带负载试也是0.10啊!! 面板操作也试过啊!· 外接5V模拟量也试过都不行啊! 以前两者都用过都能升上去啊!

网友E:
如果说以上所有操作你都试过,那么只有以下可能: 1、你的操作方法有问题; 2、变频器坏了; 3、没有别的可能了。

楼主:
你说变频器坏了我也知道, 关键是从何处查起啊!

网友F:
cpu板频率给定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