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68系列的变频器驱动反遗问题

楼主(2005-11-28):
各位朋友!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那位知道施耐德ATV68系列的变频器,它的模块故障保护是从那个位置反遗回去的?我正在修一台ATV6810CN4的变频器,驱动烧得太利害了,但驱动板又无法找到,只有施耐德本家有,但价格是大家可想而知的!所以我打算把这台机器的全部驱动板给改掉!改成用316J和3120的光耦驱动的,请各位知情者帮帮忙告知一下或是提提见议!
    谢谢!

网友A:
 裸奔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你娃娃牛!!改好了给大家说说看效果如何?!

网友C:
如果你要改也挺容易,买块控制板,再买块驱动板,面板,只用模块和机器的外壳,一台新机器就可以出来了。如果自己弄个驱动电路太麻烦了,不方便与控制板进行匹配。你的机器是多大功率的,如果是30KW以上,改一改还有意义。

网友D(2005-12-30):
谢谢朋友们的见议!我已改成功了!效果非常好!力矩也一样的大!大功告成!《雨寒风》你所说的把有控制都换掉?那交给用户的就不是施耐德的设备,用户能接受才怪!

网友C:
那恭喜你把机器修好,你怎么改的,看你的贴子不是很多板子都坏了吗,驱动电路你是否用316J改过了呢?

网友E:
你太牛了,佩服。中国变频器事业有望了。

网友D:
这台变频器可够烦人的,都是施耐德的人害的,把机器原来好的CPU板换走了,害我在CPU板上费了好大的劲:换CPU,换RAM存储器,但最终还是不行,控制板上的CPU有2K的RAM存储器,原则上来说RAM都用来存储动态数据,但这个该死的放了个很小的跳转程序在里面,害我换了也白换,还好最后施耐德服务部还是承认是调换了CPU板!
关于驱动板的更换,我用的是316J驱动上桥,3120驱动下桥,316J的保护功能也用上,施耐德变频器本身的输出保护也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