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S-110KW复杂故障!!!紧急!!!

楼主(2005-05-05):
我现在正在维修一台富士G11S-110KW的变频器,现在问题是一上电电源板上的812芯片及084,DG411芯片均发热严重,并且CPU板中几个钽电容(6A6)也损坏,082均烧爆,电源板中的几个芯片更换后,单独电源板上电向个芯片一样发热严重.812芯片因没有写厂家代号,也没有找到资料,我用AD812换上的!我现在正在维修一台富士G11S-110KW的变频器,现在问题是一上电电源板上的812芯片及084,DG411芯片均发热严重,更换后一样如此请问各位现在该是那些原因导致?   另外,请问电源板中驱动电压正常应是多少?现在是21V,与CPU连接口上脚的电压有正5V,负14V,正16V,请问电压情况对否??   请各位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你好!我处大量提供低价富士G11大功率主板 .请联系JIYU12345@JX163.COM

网友B:
ZZ88:你好!麻烦你留下电话或电话联系我好吗?我想购买一套P11S110KW的电源板及主板!我电话是:13335819250 要得较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