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垦变频维修

楼主(2007-11-29):
三垦22KW的专用机CPU板埙坏,换了个新的还是不能正常工作,但是用别的机子板子就可以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请说明白是那个系列的,现象是什么。

网友B:
找广州伟之龙,是三垦代理商。WWW.elesino.com

楼主(2008-02-18):
谢谢你们!是WD05的,板子是厂家北京分公司给的,他说没问题。可是他又不能解释,还不给退,真是烦!

楼主:
参数是没问题的,有那位知道怎么更改机型设置 ,怎么进去。谢谢!

楼主:
那位知道,发我QQ吧!谢谢!我QQ是455413288

网友C:
让他给改以下不就行了吗

楼主:
各位高人你们好,我现在遇到问题是CPU板用2。2的参数没问题可以输出,可是用22的参数输出缺项,请问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人指点,谢谢!联系QQ是455413288

网友D(2010-01-25):
北京开元电子专业维修变频器,触摸屏 ,工控机,电路板,博世力士乐伺服阀等,请联系13911678565   010-51506492/3

葛小姐

网友E:
这么简单的问题给你搞复杂了!看你的技术应该修不了,发给维修站修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