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800变频器出现直流电抗器过热警报

楼主(2005-01-07):
各位同行,你们好! 我这里有两台ACS800变频器出现直流电抗器过热警报。 直流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内部,没有热传感器。CPU是如何检测的?是否是通过I2RT? 一台警报出现在夏季,另一台出现在冬季。输出电流不大,仅为2/3。同类机器也较多,设置,工况一样,无此现象。变频器风扇正常(设置为无输出不转)。 请大家帮助,讨论。

网友A:
多大的功率啊???用了直流电抗器!我是ABB变频分销商 请来电0571-56835686 如能帮你,感到非常荣幸!

网友B:
很显然是你的 电抗器参数有问题,谁给你做的?质量有问题,赶快去找他,要不我给你作一台,保你用上没问题,快来电:0427-3591850 李想

楼主(2005-03-22):
电抗器是变频器内部自带的。 变频器的输出功率仅为额定的2/3。

网友C(2005-06-18):
首先检查一下,变频器工作时,风扇是不是在工作状态,如果不在工作状态的话,就考虑更换风扇的了.

网友D:
故障代码多少?ABB内部自带的是交流电抗器,电抗器在变频器运行时有噪音吗?

网友E(2005-10-01):
ABB 800的除非是多传动才用直流电抗,一般的哪有啊,那个hina 和那个电抗器专家别tmd 扯淡,800的测过热是集成在逆变模块里,一般小功率三相逆变用一个模块,大功率的三相逆变用三个模块,模块下半部分是IGBT,上半部分是触发电路,热敏电阻的焊接脚在电路板上可以看见,但具体是哪个我忘记了

楼主(2007-05-30):
下面引用由兔子望月在 2005-10-1 15:39:00 发表的内容:
  ABB 800的除非是多传动才用直流电抗,一般的哪有啊,那个hina 和那个电抗器专家别tmd 扯淡,800的测过热是集…
--------------------------------------------------------------------------------------------
  你错了!!!确实有电抗器。大功率的是三相交流电抗器,小功率的是直流电抗器。
  直流电抗器由温度检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