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0-10-05):
前段时间,遇到同一个温度变送器输送到PLC的不同模拟量点上所采集的值居然不一样(相差很大),希望有人能够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B:
S什么模块 现在很多扩展模块都是兼容的 不是西门子的正品 换个试试看

网友A:
请楼主进一步说明情况

网友C:
先看外围有无故障,如传感器或线路

网友D:
兼容的很难说啦…………

网友A:
测试过co-trust的4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还不错。

网友E(2010-11-17):
估计最大的问题是外围的接线问题

网友E:
因为模拟量模块的输入信号有电压与电流两种 需要通过模块上的开关来选择合适的模拟量输入信号,这样才能保证输入的准确性。

模拟量模块设置

应用模拟量模块时,需要根据输入信号的规格设置右下角的DIP开关(Configuration开关)。DIP开关只对输入信号有效,并且对所有的输入通道都是相同的。

EM231、EM235带模拟量输入通道的模块,还分别有电位器用于对输入信号进行校正。EM231和EM235上的Gain(增益)电位器用于调整输入信号和转换数值的放大关系;EM235上的Offset(偏置)用于对输入信号调零。如果没有精确的信号源,请不要调整。详细调整方法请参照《S7-200系统手册》。

Gain(增益)和Offset(偏置)电位器不能用于调整0 - 20mA和4 - 20mA输入转换!

S7-200模拟量模块没有0 - 20mA与4 - 20mA电流型输入的选择开关,0/4 - 20mA模拟量信号的DIP开关设置一样,但相应的变换必须用程序实现

DIP开关设置

表1. EM231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N OFF ON 0 - 10V 2.5mV
ON OFF 0 - 5V 1.25mV
0 - 20mA 5μA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OFF OFF ON ±5V 2.5mV
ON OFF ±2.5V 1.25mV

表2. EM235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N 0 - 50 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N 0 - 100 mV 25μV
ON OFF OFF OFF ON ON 0 - 500 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N 0 - 1 V 25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N 0 - 5 V 1.25mV
0 - 20 mA 5μA
OFF ON OFF OFF OFF ON 0 - 10 V 2.5mV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FF ±25 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FF ±50 mV 25μV
OFF OFF ON ON OFF OFF ±100 mV 50μV
ON OFF OFF OFF ON OFF ±250 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FF ±500 mV 250μV
OFF OFF ON OFF ON OFF ±1 V 50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FF ±2.5 V 1.25mV
OFF ON OFF OFF OFF OFF ±5 V 2.5 mV
OFF OFF ON OFF OFF OFF ±10 V 5 mV

常问问题

网友E:
表2. EM235

单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N 0 - 50 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N 0 - 100 mV 25μV
ON OFF OFF OFF ON ON 0 - 500 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N 0 - 1 V 25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N 0 - 5 V 1.25mV
0 - 20 mA 5μA
OFF ON OFF OFF OFF ON 0 - 10 V 2.5mV
双极性 满量程输入 分辨率
SW1 SW2 SW3 SW4 SW5 SW6
ON OFF OFF ON OFF OFF ±25 mV 12.5μV
OFF ON OFF ON OFF OFF ±50 mV 25μV
OFF OFF ON ON OFF OFF ±100 mV 50μV
ON OFF OFF OFF ON OFF ±250 mV 125μV
OFF ON OFF OFF ON OFF ±500 mV 250μV
OFF OFF ON OFF ON OFF ±1 V 500μV
ON OFF OFF OFF OFF OFF ±2.5 V 1.25mV
OFF ON OFF OFF OFF OFF ±5 V 2.5 mV
OFF OFF ON OFF OFF OFF ±10 V 5 mV

常问问题

网友E:
因为不会插入图片 开关的设置表格无法全部粘上 不好意思 有需要S7-200资料的朋友可以留下邮箱 我发给你

网友F:
仿西门子模块计算公式

      西门子PLC模拟量用PLC自带的PID算当然好了  但也可以用公式计算。举个仿西门子PLC的例子,如果是4-20mA输入的话,西门子模块中对应读出的数值是6400-32000,如果是0-10V的话,对应的数值时0-32000。在将这些数值转换成对应的压力值就需要加减乘除了。西门子模块有个公式: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其中:Ov: 换算结果Iv: 换算对象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Isl:

文章来自:http://www.huyan521.com

威纶触摸屏http://www.52hmi.com

三菱FX系列PLChttp://www.52looks.com

网友G:
 下载: S7-200常见问题.doc

网友G:
<S7-200常见问题>http://yunfile.com/file/hxs555/b2d2c620/

因资料在网盘中,请诸位点普通下载后耐心等待30S再点下载就可以

网友H:
接线有干扰。检查一下接线,最好是屏蔽电线。

网友I: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J:
模块一般没有问题,查外围和程序部分吧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