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5-12-28):
安川616G5变频器一通电即显示CPF05报警,请问各位是何处故障?多谢!

网友A:
主控板坏,且是主芯片,只能更换.

网友B:
    本中心专业维修各种品牌的变频器、伺服控制器、驱动器、PLC、直流调速器, 电脑工业控制板及触摸屏等工控产品,丰富的维修经验、雄厚的技术实力。
    此外,本中心备有大量功率模块、专用集成芯片等维修备件,能够快速维修损坏设备,真正做到备件充足、免费检测、质量保证、维修及时、收费合理。
    联系电话:0573-8809789    13511378079周工

网友C:
可以来电询问或者登陆http://www.shjccd.com查看

网友D:
是CPU板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E:
ad7895,A/D转换器出了问题.

网友E:
ad7895,出了问题,换一下试试

网友F:
谢谢各位,我查看主板上只有AD7893,不知是否是它?哪里有售?

网友G:
我司有售013757388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