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伺服MR-E系列INP信号问题

楼主(2011-11-10):
接线图

我伺服在运动过程中,这个INP还是照样发出信号。本来我的程序中采用了这个INP。但现在它都根本就没断过。

不知为什么?求高手帮我分析分析原因!

楼主:
P05   到位范围 默认为100个脉冲,,改成10。问题解决!

网友A(2016-11-27):
是不是当伺服速度较低时,而P05设置又较高时(比如默认的100),INP会一直有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