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

楼主(2011-04-23):
我修理变频器后,变频器显示电流和电流表相差很大,导致自学习失败。

请教大师们指点,如何准确测量变频器输出电流,使用什么仪表?

不胜感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不一样的。

网友B:
北京佳德顺昌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开拓路7号先锋大厦.是集维修工业设备电路板和销售同类产品为一体的专业技术公司.公司成立多年,一直以良好的信誉,合理的价格,优质的品质为公司经营的重心.为全国多家大型生产企业解决生产故障难题.在不耽误生产进度的同时也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经费.
以下是我公司维修的特点和产品.
1)维修时间快,不会影响生产进度。

2) 无需原理图,且收费标准低。

3)合作模式灵活,在非正常工作时间内如您机器遇到问题,我们也可以安排加班维修或者交换。
(交换方式:需维修的故障板留下维修,我公司提供好板供其使用。如调换旧板收取的费用是维修费的标准,调换新板价格另议)

4)如遇到一些故障问题也可来电来函,我公司免费提供技术支持。

印刷包装造纸行业的维修范围:
       海德堡、罗兰、朗明、小森、滨田、秋山、乔本、三菱、北人等品牌的印刷机、胶印机、胶包机、轮转机、威特喷绘机;网屏、剑神、富士龙霸、德宝、天马等品牌激光照排、打样;全自动载版机、晒版机、冲版机;马天尼、斯塔尔、骑马、芳野、高斯、等品牌折页机、胶订机、切纸机、锁线机;烫金设备的主板、控制板、压光机、复卷机、涂布机、新闻纸机、真空洗浆机、化浆机、开槽模切机、栈板包装机主板、控制板:全自动瓦楞纸板(箱)、生产线动送纸上胶机、轧盒机、电脑三边封袋机、高速自动糊盒机:沃轮贝格刀主板/控制器;鲍米乐驱动器、力士乐驱动器、昆科控制器、切纸机控制器、水辊、墨辊电机控板、西门子电源、罗兰电源、UPS电源、M-600自动纠偏系统电源板、控制板等。

变频器系列:
      西门子、安川、日立、松下、东芝、富士、欧陆、三菱、欧姆龙、伦茨、三垦、艾默生、德瑞斯、科比、丹弗斯、施耐德、德力西、
瓦萨、AB、ABB、CT、LG、台达、台安等。

其他行业:
      交流/直流伺服驱动器、变频器、显示器、调速器、CPU板、PLC、I/0板、工业用电源以及各种大型显示屏、触摸屏等。

 罗兰产品销售:
       罗兰机器复位板、继电器板、电源板、马达驱动板、I/O板、水辊/墨辊驱动器、主马达驱动器、角度编码器、电眼等。

公司服务宗旨:客户至上               诚信为本            交货快捷

联系人:陈维  13439679483
电话:(010)62983249   62980267  QQ:845240004
邮箱:jiadeshunchang@126.com
网址:www.228686.com

网友C(2011-06-01):
用电动式电流表测量(表内不含整流二级管)。

网友D:
用一般的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