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POFF故障??

楼主(2006-12-12):
一台艾默生TD3100-4T0055E变频器,开机显示POFF故障(欠压),出现故障时,驱动板上的主继电器没吸合,直流母线有560V,请高手指点是什么故障?还有哪个是CVD电容?我在驱动板上看见CVD的字样,但靠近它的电容是一个贴片电容,再远点是个1UF/100V电解,到底哪个是?

楼主:
还有上电时,风扇也不转!

网友A:
1uf/100V

网友B:
电源故障

网友C:
变频检测电压多少啊,如果0的话就主板问题啊,还有你那变频有没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开机跳地点压啊!!

楼主:
白杨PCB,你后面的那句我看不懂啊?
如果主继电器吸合,仍然POFF故障,应该是电压检测有问题,如果是主继电器不吸合那应该是开关电源的问题,是吗?

网友D:
1uf/100V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上板也有可能.

楼主:
经测量,控制主继电器的光耦(P627)1脚电压上电后在缓慢下降,当降到大约12V左右主继电器就跳开,然后就出现POFF故障了,P627的1脚电压由LM2576HV的第二脚供给,是不是LM2576HV或其外围元件有问题?

网友E:
直流回路正常那就是控制电源有问题!不知道您使用了制动单元没?

楼主:
在1UF/100V电容上并联了一个2.2UF的,故障依旧!

楼主:
没有使用制动单元!

网友F:
沈阳修变频器。欢迎交流。024-23921689 WWW.CSHIDA.COM

爱人啊,你在哪

网友:
量一下CVD电压是多少?

楼主:
CVD电压是哪里?是CVD电容(1UF/100V)的电压?

网友G:
这个变频器的电压检测在那里有谁知道

网友H:
可以问下这个电话,0755-82444512转维修部.会帮你解决.

QQ:625450068

网友:
电源检测电路查一下

网友E:
先断开风扇插头,上电试一下.
根据你所说的情况,有可能是开关电源+24V有问题..
你可以重点检查一下+24那一回路

网友I:
如果是24V短路,开关电源会打嗝保护的,不会报POFF,你可以在控制板上测量24V和10V信号,你还是测量一下CVD对GND的电压,1000V母线对应5V信号,估计开关电源母线电压检测有问题,看看该电路的电容是否有问题,另该台应该没有接触器,是继电器吧,他与POFF没有关系,如果不吸合,一带载就会把缓冲电阻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