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带小的问题

楼主(2005-07-22):
一台15KW的ABB400系列变频器,能否用来拖动一台7.5KW的电机?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也用过的,只要里边设置好就可以呀? 目前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B:
太菜鸟了,<一台15KW的ABB400系列变频器,能否用来拖动一台7.5KW的电机?> 这个也是问题,呵呵

网友C:
可能是新手,不要打击别人

网友:
没什末问题,但变频器参数要设好,不然容易烧你的电机,在变频器和电机之间加一个热继电器好些

网友D:
设置一下99组的参数,将你的电机的电压,电流,转数等正确的设在99组的参数中就可正常使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太基础了,不过不懂最问还是很不错的。如果有需要帮忙的话,我可以免费提供技术咨询。021-53560117-88 姜先生

网友F:
大家发扬一下风格,谁都是由新手变为老手的

网友G:
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H:
这个问题好呀!问出了好多人的无知!abb acs400系列99组参数关于电机电流的设置范围是0.5In-1.5In,如果带太小的电机的话虽然短时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是相应的保护监测都会不准确。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