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负载如何接?

楼主(2005-07-22):
在修理变频器的时候,假负载是如何接的?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1843

楼主:
俺是新手,能不能说得明白点?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61843 《变频器维修与应用》 李春发老师要告诉你地是: 到这个地址看看,就明白了, 你明白了吗?

楼主:
该地址的文章我已经拜读,但还是不太明白所以才问的阿!????

网友C:
假负载就是用一个几百欧的电阻(电灯炮也可以),串在主回路上,请问李春发老师,电阻功率选大,什么材料比较好.

网友A:
两个60W/220V灯炮串。

网友D:
是串在p和p+之间吗?

楼主:
李老师: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是380V,输出端也是380V(接电机),接假负载是不是在输出端不接电机而改接3个60W/220V的灯泡(串联)?